/ 3 页
液晶显示器无痕开壳

楼主(2009-10-26):
开壳工具容易坏掉,我发现用手拆机又快捷又无痕迹。就是用双手手指头抠面板内侧向外用力,多数显示器都可以打开。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一试。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会不会压坏屏啊?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大母指的指甲开的,又方便又不会伤到机子。

网友:
浙江宏发电脑
只要不对屏用力就不会出问题,先用杂牌机试几下,因为杂牌机比较松。

网友:
60%的显示器都可以这样打开的

网友:
也有其他的办法,比如:用簿的塑料卡片

网友:
楼上的办法地球人都知道,但是难免留下痕迹。楼主的办法我也试过,但是有的卡的紧的屏就抠不开了。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越来越趋向于这个方向 有时候抠的手疼

网友:
有些卡得不是很紧的用指甲可以,不过要经常保持指甲合适的长度哦,有些比较紧的用钢片都费劲,要想无痕拆卸可不是一件易事。

网友:
那不是要先学一下鹰爪功?我试了一下,可是可以,好痛的手~

网友:
这样开三星或者LG就要开到吐血了哈哈!

网友:
用过了,有的可以 但有的很费劲啊 呵呵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 一不小心就会把屏搞坏的./ 需要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来搞.

网友:
大多是LG 三星的 可能这样打开 边后点的就打不开了 还是要拿东西撬 这样拆显示器拆不好会把屏挤了

网友:
我的 指甲软,容易断啊。喷血,哭都来不及。。。

网友:
不能百分百
有时好用
LG就不行了

网友:
这招我经常用,难开的话还是要用工具来的

网友:
楼主的指甲厉害啊
要是一天修个10多台这样用手指甲扣下来,那真得的是太累了。。。
显示器用一字小刀敲开应该很好把握的,一点点痕迹也正常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 確實受用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用手还是比较可以的,有的显示器你光用手会把前壳子掰坏的,宁可有点痕迹也不弄坏 这是原则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开屏,没有遇到不能开的,LG有局部是难开一点,但还是能用这个方法不损外观打开!

网友:
LG的大紧硬了,应该用这种不行啊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台飞利浦的才买半年就坏了
比较新款的
用刀片搞二十分钟才高开
平时一般的不超过两分钟

网友:
我也用手指头扣过,品牌显示器安装的太紧凑,手痛 指甲很痛 。但是用手机电话卡片就不同了,很好用的也不损坏屏幕及外壳,用手一划屏蔽壳拆开了!

网友:
人才,50%吧

网友:
路上发的那种健康检查卡 免费的很好用

网友:
俺都是用美工刀片,只是注意别划着手。

网友:
练鹰爪功太难了 , 我都是撬的 .

网友:
支持22楼的 每天扣一二台还行 多了受不了,不过谢谢楼主贡献自己的经验

网友:
今天用这种方法手就出血LZ精神补偿
个人觉得还是电话卡比较好
到处都有

网友:
这个表面不会有痕迹吧

网友:
这种方式只适合部分显示器~不过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大多可以这样拆,以前方正15寸LCD 用这种方法几个手指都割破了,外框是铝合金的。

网友:
用手机的拆机棒不错

网友:
杂牌的好拆些,不紧。
碰到紧的,要崩溃的

网友:
伤手呀..指甲都反了...........

网友:
用簿的塑料卡片,你的手不是肉长的呀,很疼得

网友:
这次聚会的时候我和人说过,我的手指到现在还痛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呵呵!戴棉布手套就没事了

网友:
给自己修可以试试 至于别人嘛 呵呵 不想受那累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的 我用过手撬 用过上网卡等软卡片划 用过很小的小平口螺丝刀撬 还是哪种好用就使哪种吧 呵呵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卡来刮的。下次我也来试下这个方法。

网友:
我有一招,,用不用的银行磁卡,要不就用充完了的充值卡,,最好用,而且没有痕迹,一分钟就打开了,几乎没什么痕迹,没有痕迹也不行,因为客户根本看不出来你拆开过的,以为你没修,这样不好说话,也不好收钱,,嘿嘿,不过我一直是用那些卡拆的,很方便~

网友:
这招还是可以的,LG的现在出的不知道,以前的我这样拆过很多台,很爽。

网友:
讨论这个意义不大 每个牌子型号的卡扣位置大小松紧都不一定相同 说一定用什么什么的 那是傻子 充值卡太软 碰上硬的根本划不动 装得严密的指甲也根本插不进去 脑筋太死板可不行 卡片刀片螺丝刀 什么合适就用什么

网友:
请勿模仿,显示器不一样,扣的结构不一样。这样只适合部分显示器,小心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