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 主板跑50 d0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26):
今天在广州石牌西地摊30大洋掏到一个盈通AN611 板。 回来测ATX无短路后上假负载测试CPU 及南桥,北桥内存供电正常。 兴奋上真U测试。傻了,跑50 d0。在基地找了下关于跑50的例子, 一般50有三种情况,一座子,二北桥空焊,三BIOS问题。压座子及北桥无果。 由于没有BGA工具,及编程器。 所以没法做北桥及BIOS。 眼看没招了,打算放一边等有设备的时候再搞。 无聊拆下北桥散热片, 发现此板别人做过桥。桥背后看似少了二个贴片电容。 而是上网找图片,结果只有桥的正面图,而没背面图。  补上2个贴片后,细心对了网上图片。还发现桥旁边少了4个电阻。 从旧板上折下4个102焊上后, 顺手加松香水把桥也吹了下。 然后上电, 哈……飞快地跑马了。 现稳定运行了三个多小时了。    本人通过天天泡基地以及买了一本书自学修主板不到一个月。 板虽然修好了,但因为同时加焊了桥,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补上2个贴片和4个电阻就行了,还是补上后加焊了才行的也不清楚。 或是运气好。呵呵——

   写下此是为了告诉和我一样没师傅而靠自学的人, 只要努力学习多动手操作,也一定能学会修板的。 我将近一个月来晚晚泡论坛看书,跑电路,学到二三点钟。 不到一个月,已修好了十几块板了。

   说得不好,还请高手们多多包含,指教。

网友:
顺手加松香水把桥也吹了下。 然后上电, 哈……飞快地跑马了。
请问您是怎样吹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经验及过程?

网友:
楼主说的吹桥 是简单的把一些松香吹掉吧 用风枪加焊桥 有2把同时进行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吹桥还是有难度的,我用一个疯抢就吹变形了一个板子,废了。是不是两个疯抢上下一起吹好一些啊

网友:
一般判断为桥问题的时候可以先用风枪吹一下,加热桥,然后上电测试如果可以亮的话就是桥问题,最好是上BGA机器做下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因为风枪口小,板受热不均匀,就会变形。如果你用大的回焊的好

网友:
工具很重要哦
呵呵

网友:
CPU坏了也会跑50,曾经我碰到过那么一次. 所以新手修板子最好用自己的CPU.

网友(2009-12-30):
跑50北桥空焊多一点,也不排除座子

网友:
多数是北桥虚焊  修的是联想的品牌机子吗  一般联想的 AM2主板最容易桥虚了  尤其是单桥的  楼主  最好一般别用风枪  吹桥  挂的太多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
继续努力,一般跑50 D0的都是北桥虚焊(没掉料的)

网友:
用风枪吹要调节好风速和温度,北桥一般风速3级,温度4级,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是这样加焊的 还行

网友:
楼主真努力啊,我也有很多资料,但是都没看过,哎,自愧不如

网友(2010-03-27):
学习了,正好看到。修好一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