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外接正常,屏无信号

楼主(2009-10-26):
昨天接的机器,外接是正常的,屏上能亮,灰屏,无信号。
之前同事修过一台没做好。
现在首要目标在显卡上,也搜了下论坛里面的。
很多人都没做好几个,大多数都是失败,
想先请教有经验的前辈们指条明路。
免得又丢了百来大洋。
显卡

网友:
用隔热胶布做几个厚的罩子。把灌胶的BGA上下都罩住。然后自己把温度控制好。成功机会蛮大的

网友:
注意一下温度,应该可以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T61P。965的北桥。还是没灌胶的用了两天时间都没换好!

网友:
显卡显存全做了都是一样,这样的故障应该还是在外围,BGA不可能这么多人没有做好

网友:
又是要人命的T61

网友:
我这里的t60也是没有做好呢,这个机器真难搞啊

网友:
结果以失败告终,爆锡咯。无奈。 做显卡爆北桥。
锡铂纸,隔热胶带都贴咯。 还是让我太失所望啊。无奈。
希望有经验的发一篇有郊的技术贴,
快点解决T6X风暴

网友:
《红楼梦》—_—,让我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