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S-SP3主板不能使用3G内存????

楼主(2009-10-26):
技嘉GA-M52S-SP3主板,能正常使用1G和2G但加到3G(三条1G内存,一条一条加)却不能正常使用,进系统蓝屏或不能开机,经检查内存正常,内存电压正常,更新过BIOS!!!!!

网友:
可能是芯片组的原因。

网友:
也许板的设计是那样吧!不支持那么大的,或许你用的是三条不一样的内存条,或其中有一条不一样有可能起冲突

网友:
要不你就换条2G的内存再加一条1G的内存试试看哦!!!

网友:
有的芯片组或主板限制内存

网友:
何苦呢,2+1不行,我自己就有M52的板,3条没试过。

网友:
肯定不是主板设计问题,因为我有同样的机子,同样的内存都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