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于FLUCK 15B对地打阻值问题

楼主(2009-10-26):
在网上看到判断南桥好坏时可测PCI A14对地阻值(80左右)。我用普通数字表测得数据为78左右属正常,但用FLUCK 15B的二极管档测得的数据是30左右。很多位置的数据都比网上公布的数据小很多,请问是表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兄弟用这种表的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板的问题,我也测到过阻值低,但上电使用正常

阻值只是参考,厂家不同阻值也不相同

网友:
我指的不是板子的阻值低,我是说FLUCK 15B的表对地打阻值比其它表小很多,同一块主板,用其它表测有80左右,而用FLUCK 15B测确只有30左右。和网上公布的很多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存在很大差异。

网友:
在网上看到判断南桥好坏时可测PCI A14对地阻值(80左右)。我用普通数字表测得数据为78左右属正常,但用FLUCK 15B的二极管档测得的数据是30左右。很多位置的数据都比网上公布的数据小很多,请问是表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兄弟用这种表的给指导一下,谢谢!我指的不是板子的阻值低,我是说FLUCK 15B的表对地打阻值比其它表小很多,同一块主板,用其它表测有80左右,而用FLUCK 15B测确只有30左右。和网上公布的很多测试点的对地阻值存在很大差异。

难道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