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这个示波器是怎么调的?

楼主(2009-10-26):
这是去年在深圳买的100M的,也没有说明书不会用一直放着,上面这些按键也不懂,不知道怎么调的,有用过这样
示波器
请指点一下,谢谢
示波器

网友:
网上下个示波器使用方法,这种模拟的用法基本都通用

网友:
使用示波器没有什么难的,你可以边用边实践呀,先测量小信号,这样也不会弄坏示波器,熟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40m的和你的外观一样,81年的,确实很老了,你摸索一下吧,很简单的

网友:
老家伙了。分点啵和行啵。你的几个口的

网友:
不懂啊,没有用过

网友:
我也想出手啊,日立的900多,很渴望基地的安泰信100M的 ,努力啊。加油啊。

网友:
还是看一下专业工具书籍吧,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大致相同

网友:
太古老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好象很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