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 en 是不是电源管理ic的开启信号?

楼主(2009-10-26):
vcore en 是不是电源管理ic的开启信号?请指教,谢谢!
信号

网友:
是呀。CPU核芯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听说是电源芯片PWM输出端的控制CPU供电管G及的电压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是直接发送到pwm ic的某一个脚的吗?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给的信号

网友:
LZ理解的很对,是开启信号,但至于来源,那就不一定了。芯片组和板型的不同会影响这个信号的来源。

网友:
设计EN 是为了在ACAPI电源管理中关闭VCORE用,不管谁控制,都是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