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865GV/775的板子瞬间通电后断电

楼主(2009-10-26):
联冠865GV/775的板子点PWR开关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点PWR开关板子无反应,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触发保护了

网友:
12V   5V 查吧

网友:
不一定是12V部分短,不过你必须先测12V部分的
也很有可能是开机电路问题,你把电源拔下来再插上肯定一样现像

网友:
就是 强行加电 没反映

网友:
先不插P4插头,看是否断路了,如果是的话应该是上管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吧, 把那附近的管拆一个加一次电, 看到底是哪个短了,

网友:
12V CPU那边短路的情况比较大 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我有次维修同样现象的板子,是测量ATX插座端有短跑现象,最后发现CPU三路供电管有一路中的管子短路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了,努力查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