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开机 跑代码 87

楼主(2009-10-26):
如题, 有经验高手指点

网友:
与BIOS相连的安全芯片。是一个小卡

网友:
不插卡 是 85 我知道,  现在怎么插上 是 87  是不是 卡有问题?

网友:
87可能南桥啊

网友:
有肯能 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先仔细检查一下安全芯片有没有插好,然后看一下南桥。

网友:
换个BIOS就好

网友:
87是刚检测完内从   但是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代码

网友:
87  前面就跳 一个 码,  就像 不插安全板 一样, 第二个跳 85    插上第二个跳 87

网友:
晕,几天没来就沉了,怎么从天上掉到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87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安全芯片不匹配

网友:
还怕黑社会,入党吧,那样什么也不怕了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复杂啊!!
倒低是BIOS还是显卡??
还是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