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V14 中文镜像GHO 完整破解版

楼主(2009-10-26):
PC3000介绍:
PC-3000
是由俄罗斯著名硬盘实验室--ACELaboratory研究开发的商用的专业修复硬盘综合工具。它是从硬盘的内部软件来管理硬盘,进行硬盘的原始资料的改变和修复。可进行的操作1、伺服扫描;2、物理扫描;3、lba地址扫描;4、屏蔽成工厂坏道(p-list);5、屏蔽磁头;6、屏蔽磁道;7、屏蔽坏扇区;8、改bios的字(参数);9、改lba的大小;10、改sn号;11、查看或者修改负头的信息。
二、PC3000主要用途?
软硬件综合工具“PC-3000"主要用来专业修复各种型号的IDE硬盘,容量从20MB至200GB,支持的硬盘生产厂家有:Seagate(希捷),WesternDigital(西部数据),Fujitsu(富士通),Quantum(昆腾),Samsung(三星),Maxtor(迈拓),Conner,IBM,HP,Kalok,Teac,Daeyoung,andXebec等。
使用РС-3000有可能修复50-80%?的缺陷硬盘。?如此高的修复率是通过使用特别的硬盘工作模式来达到的(比如工厂模式),在特别的工作模式下可以对硬盘进行如下操作:
内部低级格式化;
重写硬盘内部微码模块(firmware);
改写硬盘参数标识;
检查缺陷扇区或缺陷磁道,并用重置、替换或跳过忽略缺陷的等方式修复;
重新调整内部参数;
逻辑切断(即禁止使用)缺陷的磁头;
S.M.A.R.T参数复位……
其中,重写内部微码(Firmware)模块对在一些情况下对数据恢复有特别的功效,如:Maxtor美钻、金钻、星钻系列硬盘加电后不能被正确识别(无磁头杂音);FujitsuMPG及MPF系列硬盘加电后磁头寻道基本正常,但不能被正确检测到;IBM腾龙系列有磁头寻道声(无杂音),但不能被正确识别;Quantum硬盘能被检测到,但无法读写;WDEB及BB系列硬盘能被检测到,但无法读写……以上所列的这些故障,一般不属于硬件故障。通过PC-3000的操作,可以解决大部分类似故障,而且大部分数据还完好无损。
三、PC3000工作基本原理?
破解各种型号的硬盘专用CPU的指令集,解读各种硬盘的Firmware(固件),从而控制硬盘的内部工作,实现硬盘内部参数模块读写和硬盘程序模块的调用,最终达到以软件修复多种硬盘缺陷的目的。
最专业功能的有:重写硬盘Firmware模块;按工厂方式扫描硬盘内部缺陷并记录在硬盘内部相应参数模块;按工厂方式进行内部低级格式化;更改硬盘参数等。
ACELaboratory经过十多年的不断研究,PC-3000 V14.01(最新版本)已经能够支持大部分新旧型号的IDE接口硬盘,容量从40MB至200GB.
本版本安装简单,直接用GHOST工具镜像到你的C盘就完成安装.

下载地址:http://ayx8.com.cn/vote/3000gho.rar

网友:
其中的用法是??

网友:
破解版的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