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富士康主板不开机,按压CPU可开机

楼主(2009-10-26):
手上有块富士康 945主板 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如果按压着CPU 可正常开机 或者上CPU 风扇后也可开机,不过用东西轻敲散热片一下就会重启,我估计是CPU 底座坏了,这个有没有办法换底座 775 PIN 的,要如何换 做过BGA 无数就是没动过这鬼东西 不晓得如何下手

9楼的方法 很好, 改天我试试, 不过下载我想了个比较安全省事的方法 找了 个塑料壳比较耐热的一种,在安装主板之前 垫在机箱上面 CPU座下面, 固定主板的时候稍往下按下去用螺丝把 板的固定孔都拧紧了,现在好了,拍拍机箱也没有重启了。。 将就先用一段时间 ,不行在采用 9 楼的方法

网友:
CPU座子没办法了。如果是其它的地方还可以。你用风枪对主板吹下不过风力不要调太大。3级。温度调高些。。吹下吧从主板背面吹。我上次就修好块富士康775的这样的板子

网友:
更换是比较难!你可以把CPU座预热下呀!

网友:
肯定是CPU座虚焊,加焊CPU座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加焊就可以了 CPU座子上面没有断针的话是不需要更换的

网友:
是CPU座虚焊!加加焊吧!

网友:
2楼的,温度调高到多少,吹多少时间?

网友:
哈哈,楼主的这个板我遇过,我现在用的就是865富士康的板,问题现象完全一样,我给顾客换了一个新板,这个板我自己加焊了一下U座,到现在用了三四个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方法是:不上CPU,座子上面用重的平的东西压住(我用的是IE形变压器),下面用高迪850去嘴狂吹,自然冷却,就好了。

网友:
775的换座成功率都是比较低的

网友:
听说要使用预热台,把温度调到220度左右,用镊子轻触,看是否能拿起,中间拿座子的速度要迅速,主要把握i温度,别把板子烤变形了。。。

网友:
用炉子烤一烤

网友:
9楼的方法 很好, 改天我试试, 不过下载我想了个比较安全省事的方法 找了 个塑料壳比较耐热的一种,在安装主板之前 垫在机箱上面 CPU座下面, 固定主板的时候稍往下按下去用螺丝把 板的固定孔都拧紧了,现在好了,拍拍机箱也没有重启了。。 将就先用一段时间 ,不行在采用 9 楼的方法

网友:
你这种方法估计也用不了好久,不小心会弄断板中的线。

网友:
加韩U座看看,不行就只有换座了。座可以换的,当然也要好设备才行,可以考虑更先进的设备

网友:
回复14楼的, 垫了东西 有掂量掂量的。。呵呵, 幅度不会太大,  太大 我也知道会 裂板线

网友:
那么请问9楼你说用风枪去嘴从下往上吹,那么请问温度要调到多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