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A3000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09-10-26):
昨天一朋友拿了台A3000机器故障怪怪的,第一次遇到,加电自己开机亮机到LOG哪个地方又掉电了,我把开关安键都拆了,还是一样,奇怪不知道怎么搞的,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
怎么没有朋友回答啊,我先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有虚焊呀

网友:
1、可能是休眠按键,我遇到过这个引起开不了机。
2、可能是散热不良,引起保护。
3、可能有腐蚀接触不良,或电容变电阻,拆下细细观之!

网友:
华硕A3000可不是这样的通病

网友:
将触摸板的排线拆下来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键漏电

网友:
我把按键全拆了啊,还是一样的

网友:
请大家帮忙讨论下好吗
谢谢大家了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然后掉电在按开机键就没反映了

网友:
喷嚏一个,找个板凳看看

网友:
自动开机,到LOG掉电,有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否是那个芯片虚焊导致的 。假如是CPU供电芯片虚焊或者是此处的一些元件性能不良应该也会导致这个情况
还有就是开机芯片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把BIOS刷下看看

网友:
一般挡logo画图都是南桥问题比较高。至于自动掉电,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nb的问题 加汗在说了

网友:
先干南桥,不行在干北桥,得的话记得上来说一下

网友:
一点数据都没有吗,掉电直接拆板测,电流多少掉,直接跑开机电路啊

网友:
机器搞定,  后来量开关键直接到了SD卡插巢那里了,发现这里好象是进过水有腐竹我清洗了,用风枪吹干开机OK不在掉电了,装机OK
搞定

网友: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的多点
搞好了记的上来发哦

网友:
有没有电压不稳定的,有可能是电压不稳

网友:
应该是n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