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NX9010 开机自检时间很长 自检完报错

楼主(2009-10-26):
HP COMPAQ NX9010 开机自检时间很长 自检完报错 具体数字忘记了
类似一下这种:
bus:15 device:00,function:01
BIOS恢复过默认了 主板电池也有电 最小系统开机也是一样情况
请问谁有这个机器的BIOS 想刷刷BIOS看看 这BIOS找来找去找不着
刷BIOS

网友:
报错。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不会吧? 一下就来南桥啦? 怎么确定?

网友:
如果不装无线网卡也这样,就可以考虑南桥了

网友:
这些机器都不知道怎么报价 之前修过一下 收了100
现在又南桥 不知道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报什么价 还是同行拿来的

网友:
谢谢您阿,我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