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这等邪门的事

楼主(2009-10-26):
自己用ATX电源改装一个可调电源,由于电压达不到要求,于是打算重绕,重绕前数据如图(变压器1) 重绕后数据如图(变压器2)为什么电感量有这么大的差别,要补充说明一下我拆的方法,把变压器放进开心煮沸10分钟再拿出来拆掉(这招是从网上学的,之前我怎么拆磁芯老拆坏,放到水煮沸后轻轻一拿磁芯就掉了)我在绕的时候绕线方向都记好的,不会有绕错的,也排除匝间短路因为我用的是同规格新漆包线,为何电感量相差这条大,真邪门啊,会不会是磁芯不能加热啊,也没道理啊才100度啊

网友:
绕前AB=36T=4.17mH   CD=14T=0.603mH
绕后AB=36T=1.07mH   CD=24T=0.6mH

网友:
高温会令磁体磁性减弱。我只想到这个可能,数值实在相差太远了。

网友:
才100度啊,不大可能就坏吧,哪位老师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帮忙啊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开关变压器初级要分层绕,即先绕18匝,然后绕次级线圈,再绕初级18匝,然后头尾连接。

网友:
是这样的,次级我线匝数绕的比之前多,电感量反而比之前小,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EE还是EC磁芯,可能是磁芯没插紧,中间缝隙比原来大,电感减少。

网友:
插紧了的也插到位了的,应该是EE磁芯吧,查资料了磁芯居里点般150度之上?我就有点怀疑磁芯水煮沸后变性质了,又有点不成立,

网友:
若怀疑导磁率变小了,不妨随便找个磁芯试验一下,也好有个交待。绕前AB=36T=4.17mH   CD=14T=0.603mH 有点不合比例,是否测量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