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电磁铁来固定植株钢网吗?

楼主(2009-10-26):
能用电磁铁来固定植株钢网吗?我最近也在搞自制BGA设备,现在有个想法就是用电磁铁来控制植株的钢网,这个做起来应该是不难的,但是我有点疑问?就是用电磁铁会不会对芯片造成永久损坏?换句话就是说在强磁场中南桥和北桥芯片会坏吗?我想请有这方面知识的版主或者高人指点下。。。。。。
芯片

网友:
肯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
如果担心强磁场对芯片有影响,可以在磁场到芯片中间加铁片 磁体和铁片要有一定的间隙
就我知道的 好象磁场对芯片影响很小 可以忽律不记 但如果是微波 那是致命的

网友:
我觉得如果有台子的话用这个是最好了,固定方便

网友(2009-12-11):
加热后会失磁的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是很好的,用硬盘里面的磁钢,可能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