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一代内存花屏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2009-10-26):
有一DDR一代256的内存,单独不能开机,用好条带,可以开机,但是显示屏花,看不出来任务完整的字母,请问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看有没有氧化!有颗粒坏了!可能八脚的bios乱了?

网友:
BIOS有问题有可能 不过我遇到的全部是颗粒的问题 加焊 之后全部能解决 或者换颗粒

网友:
用rst找出坏的颗粒,然后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花得你根本看不到出现的123456及字母在哪个地方,判断不出是哪颗粒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花得你根本看不到出现的123456及字母在哪个地方,判断不出是哪颗粒坏了。
网络问题,发重了

网友:
内存也会花屏吗!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