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的一个IC用什么能代替,还请赐教

楼主(2009-10-26):
电源部分的IC芯片 型号PD7575PS《一边四个腿的那种》 找不到一样的,想一想能不能用别的代替,
没有经验的我还是跑过来让高手们赐教赐教。在这不胜感激
芯片

网友:
我的记录里面是LD7575 17D06 DAP8A这几种可以代用,但是没有一一试验,你可以试试,脚位功能都是一样的,不能代也不会烧东西的。
代换是根据电路设计的不同而不相同的,比如203D6在这种板上可以代LD7575,在另一种板上可能就代不了,和设计时VCC电压值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