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9-10-26):
梅捷主扳AMNS跑7F 显示器不显示 显卡PCI-E 换了显卡试了 还是那样 不过PCI的显卡就点的亮 电压都是对的 桥是南北集成 求高手们帮忙分析下 是不是北桥虚焊!
显卡

网友:
我见到过同样故障的NF集成板子,基本上是桥的问题,我那板子拿来的时候都不跑码,加焊桥后能用PCI显卡进系统玩游戏试机几小时都没问题,但是就是上PCIE显卡不能显
当时没有办法换桥只好当没修好退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