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短路、怎么修?

楼主(2009-10-26):
一技嘉主板、故障为CPU短路、管还完后上点能跑码、 但换滴那个管贴别烫手、一会又烧了。换了几个耐压高滴也一样。给旁边滴电容也换成高耐压滴。还是不好用。 上点马上就烫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电源IC和驱动IC换了 最好是吧型号写上来好的
还有供电管的G级有没有个很小的电阻量下有没有坏一般多是10欧内的电阻
这几个电阻坏会烧MOS管的

网友:
像你这种问题,最好边上下管一起换掉,电源IC和副IC也换掉。。。。

网友:
技嘉-8vm533 没有驱动IC 就一个IC控制2对肠管 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发烫 G级的相连的电阻都没问题
电源IC是 p42an 5090MTC 这个电源IC没有 对了 这个电源IC型号看那一行啊。

网友:
5090MTC坏的比较多,直接换掉
判断这个问题可以上电测量MOS管的G极电压,几组对应电压都是一样才是正常的,有不一样的就说明电源IC坏了

网友:
判断这个问题可以上电测量MOS管的G极电压,几组对应电压都是一样才是正常的,就算全一样也最好全换,碰到好多次量起来电压一样,但过个把月又返回来了,最后全换,上管和下管不一定要和原板一样,用其它的一般也可以换,但代换时一定要用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