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9-10-26):
手上有个东芝的SS2000M超薄本,前几天硬盘挂了,买了硬盘装上,用网克装系统(以前一直用),复制过程正常,就是完成后不能从硬盘引导,一直提示插入系统盘。求救,已经折腾快半个月了!

网友:
把硬盘DM一下,从新分区安装。

网友:
把C盘设为主分区

网友:
用pq把系统分区激活

网友:
用GHOST 瞬间分区快速方便..你的问题是因为没有活动分区哈!

网友:
有无提示NTLDR /MBR 错误! 是主机不认应盘的分区表无发引导! 必在本机分区格式化! 不行就用安装版分区后装!

网友:
笔记本有些必须在本机分区

网友:
多谢指教!已解决!确实要重新分区

网友:
看看硬盘的主分区有无设为作用!

网友:
新买的硬盘:
1.你初始化了吗?
2. 你激活了吗?
3.你有刷过主引导了吗?
-------------------------------------------------
激活过河刷过主引导,不行再来恢复吧.

网友:
低格后再重写主引导区试试

网友:
肯定是分区表问题,重新分区保证可以

网友:
克隆的是相同牌子的笔记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