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845主板连续重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0-26):
技嘉845主板开机从C1跑到A7掉电,然后重启,如此反复,不上CPU不掉,一上CPU就掉,不知什么原因,高手指教,
cpu

网友:
VCORE电压正常吗?

网友:
CPU核心供电正常

网友:
可能那个供电管虚焊,

网友:
估计就是供电管虚焊的问题

网友:
换ATX电源看看,可能是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
查内存条及相关电路

网友:
是哪里保护了吧

网友:
先换好的电源,再检查下CPU的供电吧,看是否能正常稳定的输出

网友:
内存用像皮擦一下,就OK了,技嘉的板不过内存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