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26):
扫描仪型号是(MICROTEK 4180) 现象我就不说了往下看, 有三块镜片和一个像放大镜, ( 我做了清洁了的) 还是和客户拿来一样。 ( 特别注意,4张图是4张不一样的选项)

网友:
这不是光头组件问题,是扫描仪板子得问题

网友:
谢谢 大哥,里面有3块, 是和灯管那一坨的那块吗
看看
有经验的发上来呀

网友:
和光头组件的板坏的很少见,一般坏与电脑USB连接的板比较多,都是坏那主芯片。

网友:
大哥根据你经验看到此现象是不是那主芯片坏
怎么查主芯片是好的还是坏的 呀

网友:
现在扫描仪便宜得要命,修一个还不如卖他一个。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错误操作或光头锁未打开直接运行造成的,主芯片烧掉了 直接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