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屏显示器有干扰

楼主(2009-10-26):
有好几台杂牌显示器A屏的,屏边上波浪型的干扰,还有的全屏都有,驱动板电容全换,屏控电电容更换过,故障一样,不给信号时,看屏显示没信号的框又正常,接信号又不行,换过数据线也一样,请教啦

网友:
灯管会不会引起这种故障呢

网友:
是电源一体板还是单独电源的,如果是电源一体板的先换一下300V的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虽然是装在里面,但也是和高压条和驱动板分开的,就等于外置电源一样,还有我另外接一个电源试过啦,一样,现在我只能怀疑是驱动板和屏电路问题啦,可是没有驱动板试,大家还有没什么高招???

网友:
我的也是,,怎么班啊!!!也是用一断时间后出现屏幕干扰

网友:
第一帖就这样破了  电源滤波电容不好使.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先代换下. 杂牌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还没有通用的好! 看你那故障.灯管问题不会太大. 我手头也有一个AOC.只要电瓶车一充电.就是满屏波纹.让我可郁闷!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真的有点难搞呀

网友:
是交流电源串入的干扰,400V电容换大点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