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上电后马上断电

楼主(2009-10-26):
七彩虹945主板。上电后插CPU可以跑码。但是上电一秒左右自动会断电。再碰开机针,就没有反应了。必须要把电源拔下,再碰开机针又可以上电。如此反复。
IO:83627DHG
断电后,不拔电源.我查61脚是3.3V,68脚是3.3V,碰开机针后67脚无跳变,但是73脚无跳变
我判断:83627DHG坏,不知道对不对?各位师傅看看啊.谢谢.在线等

网友:
怀疑就换个试试噻.换过了.不就知道了吗?有这时间问还不如换个好使!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换场管?

网友:
你的主板应该是短路了吧,你首先试一下绿色线是高是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低应该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先把4口的CPU供电拨下再试。IO 73脚电压不应该有跳变的,这个是南桥发出的SUSB信号吧

网友:
这牌子的主板有些本身就是这样的.当主板触发开启时跑码然后就断电.过了一会有自动开机.本身是厂家设计..

网友:
七彩虹也 会当主板触发开启时跑码然后就断电.过了一会有自动开机?

网友:
这是电源保护

网友:
我把CPU不插。12V的4PIN也不插,板子一样的开机一秒左右自动断电。

网友:
看一下主板的供电波形,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你要判断的,你先把小电源接口给拔了,插上大的接口开机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出现VCORE挂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以前修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换过83627DHG,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