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MC-FX01GK 相机摔坏,

楼主(2009-10-26):
松下DMC-FX01GK 相机摔过,客人说刚开始是前面镜头可以出来,但关闭时进不了。后来拍了一下。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屏显示:请关闭相关,然后重新打开。镜头不会出来没有动静。请教高手这个怎么修啊,本人是修主板和显示器的,现在相学修数码相机,今天接了一个单却不知道怎么下手,请高手解答。

网友:
首先,如果客人没有将镜头强制压回去,是可以修复的,只需要将镜头拆出来,重新装回去,就可以了。

其次,客人将相机拍了一下,出现其他的故障,就不好搞了,我不知道他拍有多用力,但机器还能发出错误提示,还是有机会修,一般来说,机器提示关闭再重新打开,就是检测到镜头没有正常的自检动作,而由CPU发出的一个错误提示,总的来说是镜头部分原因机率很大,具体情况如果你做到那一步不会做了,再继续发贴,我会尽力帮你。

网友:
我没修过的,没拆过镜头啊,你QQ多少啊,那你那修可以吗,

网友:
论坛严禁通过QQ交流,不要怕,一边拆,一边将图片传上来,我教你,你不是说想学吗?直接就发过来给我修,那你怎么学?

网友:
现在拆到镜头了,是不是要把镜头打开看看里面是不是卡住了啊,镜头看了一下,很麻烦啊,往下拆会有什么结果,这个怎么拆啊,

网友:
镜头打开来了,手握住外壳旋动镜头,镜头可以出进,很流畅。没有卡住的感觉,到这一步不知道怎么修了,是不是要检查电机有没有坏啊,

网友:
此小电机的齿轮好像卡住了,用力推不会动,在镜头这边相接口的齿轮轻轻推镜头就出来了,固怀疑是此电机内部卡住了,看了一下很精细,不敢拆开,怕装不回去,

网友:
最终还是拆开了电机没发现异常。到此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

网友:
这个电机给他多少的电压他才会转而且不会烧坏啊,

网友:
很好,我一直在看,不用担心.电机的电压不能超过3V,否则就有危险.

网友:
此小电机的齿轮好像卡住了,用力推不会动,在镜头这边相接口的齿轮轻轻推镜头就出来了,固怀疑是此电机内部卡住了,看了一下很精细,不敢拆开,怕装不回去,
引用 网友A:

此电机你在齿轮这边是推不动的,用外电点电机的两端就可以了,注意,如果正点电流偏大,就要反过来,电流不能超过0.5A.否则也有危险

网友:
最终还是拆开了电机没发现异常。到此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异常,你就要装回去,先用外电点电机两端,看镜头是否可以顺畅进出,如果正常了,你就可以装回机器去测试,如果故障依旧,你还要将镜头拆出来,仔细检查到位检测光藕是否损坏,排线是否折断,

网友:
好的,明天接两个电池试下看能不能动,镜头一定可以顺畅的,因为我用手推电机带动的齿轮镜头是可以顺畅进出去,好的,等我先麻下电机的好坏,在看光藕吧,不过还不知道光藕在那啊,排线好像是没发现断的,哈哈,说不到装起来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互帮互助  环境不错

网友:
文化不高,技术不高,能力不高,只好专业回复啦,哈哈哈

网友:
我用两个5号电池测电机,电机动了一下就不行了,后面在这么测都不到了,是电流不够还是烧坏了,

网友:
去屏的有个4根的排线有点折第一根线折的有点不轻,没办法测是不是断了,现在全装上现像还是一样,由于电池放了一天没有装,开机会提示检察时钟。然后又是请关闭相关,然后重新打开

网友:
我用两个5号电池测电机,电机动了一下就不行了,后面在这么测都不到了,是电流不够还是烧坏了,
引用 网友A:

两节5号电池应该3V了...足够电机转动了.,..你将电机所有的传动齿轮都拆开,再用电单测电机.看电机是否转动.如果可以转,再一个个齿轮装上去,装一个测试一个,装到那个不能动了,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哈哈,好的,我把电机拆开过,里面有很多齿轮,我滚动电机有个叶子,转了好久后在的都不会动,我用3V带动时镜头就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好的谢了,有时间我试下。
哈哈,我第一次拆相机,很简单啊,一点都不难,要学的人要敢于动手啊,哈哈,

网友:
哈哈,好的,我把电机拆开过,里面有很多齿轮,我滚动电机有个叶子,转了好久后在的都不会动,我用3V带动时镜头就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好的谢了,有时间我试下。
哈哈,我第一次拆相机,很简单啊,一点都不难,要学的 ...
引用 网友A:

哈哈,电机那个叶子你千万不要弄断,那个是光藕检测用的叶片,如果断了一片,那你运气好啦,你有新镜头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