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X-MX 直接D0

楼主(2009-10-26):
ASUS P4S8X-MX
     故障:正运行花屏掉电,就不开机了
         插测试卡不跑码(没任何显示+—12V 5V 3.3V 正常)
         测内存电压偏高为2.7V ,拔下PQ60 ,测试卡显示为FF。
         请教如何维修?(Q90确实不良,和Q60换过安装不安装内存都是D0)

网友:
测得AGP旁的2个MOS管PQ90 S==3.3V GD==0.6V
                                 PQ91 D==0.6    S==0.6V  G==12V

网友:
MOS管PQ90 应该1.5才对

网友:
桥供电电压不够,应该通电的时候会发烫,其中一个管坏了

网友:
两个都MOS管换成同型号的,就应该OK了!!!

网友:
Q90相当于一个降压二极管GD 是Q90的S降压得到的2.7左右

网友:
现在把内存旁的和Q90换了下,Q50==1.63V Q91==1.86V北桥供电,Q60内存供电为2.6---2.76V,代码到D0,有时候不跑码。高手帮忙看看电压是不是正确,还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理睬,我又换了Q50 Q91 Q60三个管子电压还是老样子,还是D0,难道北桥坏了晕死查资料D0是中断部分的问题

网友:
给高手看了下,修过有时能开机,但不稳定,还是老D0,先判断为内桥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