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26):
一K8主板 无CPU供电,量其它供电都正常,CPU1。2V 1。4V不出来,查MOS管更换PWM芯片,故障依旧,压下北桥,HE有了
上传这次经验是想给大家提个醒:CPU无供不有只是查MOS管PWM,应该还考虑PWM的工作条件,北桥供电和开启信号等

网友:
经验收下..............

网友:
太简单了。。。。。。。。。。。。

网友:
现在芯片工作温度高,虚焊现象是很多

网友:
北桥空焊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处理好!

网友:
K8的主板80%都是桥的问题。也不知道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网友:
谢谢这位仁兄的经验

网友:
针对AMD有道理,AMD单桥的板,桥出的问题大过任何东西。倒是INTEL个人没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