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176V 17寸液晶无显示。

楼主(2009-10-26):
长城T176V 17寸液晶 不能启动黑屏,开启一直蓝灯亮,有时候变成绿灯。希望那位高手看看,那里出现问题........谁有这款液晶屏的驱动板
电路图
,上传一下,非常感谢!
黑屏

网友:
你查背光了吗?还有给屏供电的5V电压有吗?

网友:
有5V电压。

网友:
真晕 时好时坏,弄弄它就可以亮了,可是一会就 灭了。

网友:
时好时坏会不会是电容漏电?
俺不会修,刚看视频上说的嘎嘎
弄弄可以亮,再弄弄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部分坏了。

网友:
我把排线拆下来,再装上去,可以启动了,测试了两天 没什么问题。
也不敢相信是这样的问题,我一直都以为 驱动板坏了,或者是高压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