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显示器通电不接信号会显示无信号

楼主(2009-10-26):
我有一台三星CRT 743DF显示器通电不接信号会显示无信号、可是接了信号给他就完全黑屏啦!什么都不显示,拔了信号出来又可以显示无信号,请问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
量一下VGA线的H,V的对地阻值应该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非常正确,试一下吧。

网友:
换视放板上的色解IC。视放板上最大那个IC。嘻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有个信号角短路啦!我把信号线拔出来就不会短路,我更换了一条信号线他还是显示无信号,就是比之前好点、、插上信号他不会黑屏也是显示无信号、、请问什么问题、、还有大家有没有哪个图、、我不敢保证我信号不知道有没有接错、、接错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视放电路的故障,查这部分,同时MCU也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MCU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到是那个MCU坏啦!它的阻值变低、、请问有没有什么型号的MCU可以代换的啊!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就是尾板和MCU方面

网友:
我以前也见过好多台都是这样一般是CPU那块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