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对地短路?

楼主(2009-10-26):
本人今天在店里收到两片主板。我收的时候是好好的。两片,在一次停电后我试其中的一片主板是突然电源里面冒烟了。我一下子拔掉了电源,不过板子上没有冒烟。可以我在一加电时主板就点不亮了。只要是一加电风扇立刻不转了。主板短路了。我用表测的是12V 对地短路。是CPU供电短路,我量的是外接4针的12V供电,就是这个地方短路了。我把MOS 管CPU边的。都去了全换上好的也还是老样了。故障还有在哪里不会是北桥,或者电源IC吧。主板是富士康915主板775针的。。请教下。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电源IC试试,如果没有的话你看看你那个主板几项供电的,不行把那一组都拆了试试

网友:
电源IC也那掉再测,NB不需要12V的

网友:
先换个电源IC试试

网友:
如果场管都换过还不行的话,可以试着更换滤波电容

网友:
先换主IC,再把电容全干掉

网友:
先换个电源IC试一下。

网友:
其他地方也可能有短路,仔细测测

网友:
把电源IC去了,还断就再逐个去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