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F4 AM2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10-26):
这个机子开始是显卡(7300)坏了   客户换了张新的(9600)   后,用十几二十分钟后就死机,死机时任务栏图标有点花
换了张本店的显卡(7300)上去试,一边几个小时没问题。于是叫客户换了张显卡(9500)不还是一样死机
没办法只有叫客户把显卡退了
用7300

网友:
你说的问题应该是NB坏了!换7300 估计过几个月得返修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的杂牌电源。

网友(2009-11-26):
最后得到结论。那个卖显卡的是个JS,,,,卖的假显卡

  用本店的le7300照样跑飞起来、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关系到很多问题。

比如电源,9600GT或是,9600Gso的要求功率比起,7300GT要大,所以你配杂牌的电源,就会出现死机,花屏这个我遇过。另外我还遇过,有关于,PCI-e显卡供电的设计问题。有一个杂牌的,945PL,HKc的电源,讯景7300GS的显卡,一切正常,但是客户嫌这个显卡太老要换,9600GSo的显卡。我调了一张,上去就是经常出来马赛克,我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寄回供货商,人家一试OK,后来发现是这个牌的945PL主板设计给显卡供电的电路余量不足,拖不到大功率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