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哈8500GT测试结果

楼主(2009-10-26):
翔升8500GT 256M 128BIT GD2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去其他维修部修过。拆开风散GPU被动过 。点显卡花屏。DOS下都花。字都看不清插显寸供电。GPU各电压都正常。用在论坛下载的mats8测试。结果如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2947020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94702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寸排列为: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网友:
显寸型号: 三星    k4n561630G---ZC25           只有正面的8个颗粒。背面没有。
         帮我分析哈是哪个显寸问题

网友:
我也是刚学,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我看象是M7,可以先加焊一下这颗显存,

网友:
这卡被人吹过GPU。。M7也加过旱。。

              我也是刚学 。

网友:
M4
N卡的排列一直都没有变

网友:
楼上说得很对

M4为40--47,, 56---63

网友:
那M3 就是32-39 48-55  M1 就是00-07  16-23 M2就是08-15  24-31  请问大家,这到底是怎么看的 有关定位的 我根本看不了 有哪位能讲讲吗?

网友:
M3  我 个人认为

网友:
按芯片个数平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在误导人啊 A 区C区你都没分清楚

网友(2009-11-26):
这卡还在维修中,这几天没什么时间客户也不急就没,修.嘿嘿
              谢谢.....大家.

网友:
修过几张8500 8600 如果只有write 出错,那么一般是GPU的虚焊了,几张都系局部加焊GPU修好的~~

网友:
GPU空焊或都坏了,

网友:
应该是M4   40-47  56-63

网友:
应该是GPU虚焊,重做一下,一般都OK

网友:
那M3 就是32-39 48-55  M1 就是00-07  16-23 M2就是08-15  24-31  请问大家,这到底是怎么看的 有关定位的 我根本看不了 有哪位能讲讲吗?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的卡分区管理不同,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从结果上看应该是M4范围内,GPU故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