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26 就是不显

楼主(2009-10-26):
有一 艾威的mp4g2 主板 供电正常 原先看客户拿来的时候 电容自己换过 后来自己换新的 故障依旧 跑码很正常跑到26 加pci显卡 也无显
怎么解???
显卡

网友:
可能是BIOS程序坏了,刷一下看看行不

网友:
已经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内存。时钟芯片坏了会这样

网友:
可能是你的显卡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空焊也有可能

网友:
集显不显示,加显卡还不显示,再换个PCI显卡试,如果还是不行,BIOS又刷过,找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估计是北桥的问题,加焊试试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AGP槽试试。

网友:
跑码很正常跑到26 ,处理问题,BIOS,AGP供电,AGP槽,如果都排除的话,建议查北桥

网友(2009-12-02):
问题解决了,是北桥问题,

网友:
换显卡,要是不行的话。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加焊要注意了。

网友:
没BGA返修台 遇到北桥空焊的 我都宣判死刑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示接口有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多多

网友:
还有可能电容有漏电的你没有换完,造成供电有杂波,也有可能你的IO控制的外接部分有坏影响到桥的正常工作

网友:
首先无外关损坏,然后测一下AD线 如果正常拔下显卡看档在哪?如果能过换显卡试或处理显卡槽,如果不能说明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