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本本不开机

楼主(2009-10-26):
接上电源发现 系统供电芯片ISL6232CAZ 发烫 测大电感对地阻值 发现低端管对地短路了 吹下低端管发现击穿
请问 在别的机子上拆两组场管可以吗

网友:
4800  4810等管都可以用

网友:
同型号的都可以的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试试

网友:
这场管的型号是
高端管RSS090
低端管4702
怎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