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 k8m800-m3,全板无复位,请教各位。

楼主(2009-10-26):
一块精英 k8m800-m3(l-v800e),曾插反内存,已更换烧掉的场管。现在测cpu供电、内存供电、vtt1.2v正常,测假负载、pci时钟测试点,电压正常。测假负载、ide、pci复位测试点,高电平,短接rst针脚,无电压跳变。请教各位了

网友:
南桥很可能部分功能损失了

网友:
测量PCIA14电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南桥可能挂了,强开机看看,能不能煮鸡蛋

网友:
这种板你用万用表测复位,有时候跳变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你可以上个真U看下。一般故障点修好了应该不会有别的大问题。频率跳的太快了,万用表反映不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sb ,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865板我感觉复位不明显,k8的一般比较明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上电,不用强行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