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开机加电风扇长转不启动

楼主(2009-10-26):
使用稳压电源16V供电,开机电流为1.12A,拆机后测量MAX1845边上的C699和C683没有电压,CPU发热。补焊MAX1845后没有变化,更换MAX1845后也没有变化。还有什么地方原因呢?CPU周边的时序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眼睛又纷纷忽悠走了我的视野,忘了离开,就只好坐着看你们回帖了~~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待机时应该有待机电压啊,开机后,看看1845旁边的电感有无电压啊,可能1845都没有工作呢,1845一般用作分组供电比较多。是否还有主供电IC啊。电流上升到1A了。多长时间掉电的?示波器看有跑U没。如果触发电流1A是大电流,可能有电压没有出来或者短路,看看有无发烫芯片。

网友:
把C683换掉吧,这个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