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解禁了~发一成功维修经验~

楼主(2009-10-26):
某日,接到一DDR400内存。故障为不亮 不报警,上板子。用一号条带。不起。先换SPD颗粒看看,换了一个24C02上去。刷BIOS
启动 点亮,严重花屏。全部加焊之后 花屏情况减轻 RST之后 2478颗粒有问题 再次加焊第7颗粒还是有问题 测量后发现排阻很细微的裂开了 换一个排阻之后 问题解决 上机运行4小时无任何问题 情况解决~

网友:
试过,测的时候两个颗粒坏,加焊变成五个,再搞全红了,下次要注意排阻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