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三分之二,三之一是白屏,

楼主(2009-10-26):
IBMX30一会开机显示三分之二,三之一是白屏,一会开机是先花一下,完了就是黑屏,不是主板的问题,主板是刚买的,外接没问题!
请问是屏的问题还是排线的问题呀!
黑屏

网友:
屏的可能性是百分之80

网友:
主板都没问题了,你自己说还会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你可以先测一下屏线啊 或者找个同型号的屏试一下 碎屏也可以的啊

网友:
100分是屏的问题.我修的液晶多一些,这种现象是屏的总题.

网友:
以前碰到过,是内存问题

网友:
就死LCD屏的问题了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过方正的,就是那样 ,拆开后是屏线断了2根线。不妨试试屏线

网友:
不用测了,如果确实是三分之一白屏,那就确定了,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不坏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忘了说是,是上面三分之三好的,下面三分之一是白屏!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绝大部分是屏坏了 要是其他问题的话,屏上不会有地方显示正常的

网友:
换屏驱动芯片看看

网友:
屏的问题多些。不过屏线也好量,先量一下就知道了,还用争吗?

网友:
不错,努力做得更好。

网友:
这肯定是屏的问题 ..一个显示的画面是有 纵和横很多像素组成的. 你这个问题 是屏下面的有组扫描出问题 了.你可以把屏拆散.就知道屏的左边有三 个 像排线的东西压在屏上面.就是下面一组出问题了.

网友:
昨天有一个是DELL 的 也是差不多,还以为是屏线 或显卡什么的(没有外接测试)就拆开查看 客户一直说是内存松了 最后还真对了
客户还说我有二十五岁 (其实我才二十岁) 呵呵 最后 还说他太厉害了 这都猜的到

网友:
屏的驱动块坏了?

网友:
外显正常显卡坏也会这样哦

网友:
嗯,说屏的问题占多数
那就是屏了
话说楼楼主测试下屏线不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楼主认为主板肯定没问题那90%都是屏的问题.有5%是屏线引起,还有5%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