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迅845G-II主板,花瓶,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9-10-26):
这机器以前是学校做无盘用的,好久都没有用了,现在想买硬盘重新使用,,可是出问题了。
1:客户拿来机器我一试能开机,跑吗正常,就给他拿了个新硬盘装上了,装光驱,进DOS分区,都正常。
2:重启,进GHOST,做系统,也正常。
3:重启到XP启动条,转了一圈就蓝屏了,我就关机擦内存,在重启有到《请稍等,,,,》有停那了,等了10多分钟,还不走,
4:在重启,还是到《请稍等,,,》有蓝屏了,我就换内存,,
5:换好内存以后,开机,到刚想启动XP启动条,花屏了,就是下面的花屏图,后来不管是换内存,还是擦内存,擦内存座,毛病依旧。
6:是在是没招了,发出来让大家帮帮忙,,,
7:还有,在COMS里面,和刚开始启动的时候,不花屏,只要到想启动XP启动条就花屏,
8对了,机器是集成显卡,用其他硬盘毛病依旧。

现在解决了,直接换的板,

网友:
内存好的话那就只有北桥了。压压北桥看花屏有没有改善

网友:
刷个BIOS,不行NB坏了

网友:
昨天我碰到的一个宏基花屏是进系统桌面后花屏,把显卡驱动删掉就没事,装官方的也没用,你这种情况问题可能还在内存这一方面,不一定是你内存条出故障,内存槽,供电都有可能,毕竟长时间没用了啊,很多元器件有受潮稍短的可能性...查查主板...

网友:
回复2.3楼,这是中学的无盘客户机,有20多台那,我试了7,8台,只要能开机,都是这样的毛病,
不知道是不是,做无盘的时候,调什么东西了,

网友:
我印象中无盘除了网卡必调外其他一些接口设置很少调的,你把主板放一下电复位不就完了,实在担心以前做无盘时动过BIOS,那你去找BIOS来刷一片板子试试

网友:
北桥挂拉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烤一 下

网友:
看下1。5V的电压正常不,最好是用示波器打,有时候1.5V电压有杂波的话也会引起的。以前修到过就是这样的,换了管子和电容就好了

网友:
看看北桥边上那些滤波电容有没有事!!!

网友:
打一下VGA接口的对地阻值。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看楼主换板了,这种情况 最好先换内存,再做北桥

网友:
集显的板子花屏不是内存的原因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