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给联想代工 m2vle-rh

楼主(2009-10-26):
技嘉给联想代工 m2vle-rh 跑07 d5 是怎么回事?
联想
技嘉

网友:
往内存部分找找吧!多是内存供电没有

网友:
内存供电部分的我查了个遍

网友:
NV的桥把 是的话加焊桥

网友:
VIAA的桥 内存238脚3.3V供电只有2.9V

网友:
菜鸟阶级
内存3.3V供电只有2.9V

网友:
暮春蚂蚱
VIAA的桥 内存238脚3.3V供电只有2.9V

网友:
查此脚的阻值是多少,还有系统时钟总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