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狐865PE 跑AF求助中。。。

楼主(2009-10-26):
影狐865PE主板,触发诊断卡显 C1-CO-AF
测:1、内存供电正常
    2、内存打阻值正常
    3、4个内存槽,3个槽的时钟正常,一个槽子6个时钟中的一个没有。跑线路直接通往北桥。
    4、下了个BIOS刷了还是跑一样的码。
请各位大师傅们指点。

网友:
多半是北桥坏了。

网友:
IO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一块865PE板故障和你说的现象相同,还没能解决;期待中...............

不知道是哪里接触不好,有时又能显示....后又死机.

已用自制的炉子加焊过北桥

网友:
把内存槽两边的排阻加点助焊膏用风枪加焊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把北桥加焊一下试试看,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把内存槽好好清理下

网友:
把内存槽好好清理下
引用 网友A:

这种回复可以归类为灌水, 清洁清理这是每个做维修的最开始就都会做的。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个人认为也是北桥有问题了,桥我又做不了,加焊不了。咯几天运气真差,碰几块板都可能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