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不显维修

楼主(2009-10-26):
机型:华硕A8T,AMD平台
开机电流0.06 --1.44 --1.53--2.22--2.43--不显

加焊显卡,此机为独立显卡板7300涛声依旧
又加焊北桥,6100

电流   ........2.43--2.28--2.90出了ASUS画面
成功

网友:
该机插上电源不显待机电流,需要重启后才有

网友:
我的笔记本就是这个情况! 送到客服要收1100.。。看来可以自己解决

网友:
该机待机3V 5V 在没有触发之前是没有的,触发关机后能保持
关键在于一只双D型上升沿触发器74LV74的作用,
前几天也修一张A8T/M的板,板子没有修好, 闲着没事研究研究为什么不按开关之前没有3V5V

网友:
74L74 是带清除和预置的

网友:
板大
此情況的問題點在北橋
建議你更換北橋
A8T的北橋是NVIDIA瑕疵品
雖然重焊可以好
不過撐不久

网友:
你是连电池一起看的电流吧?这样的数据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此板子的电流好象本来就有点高

网友:
最后是加焊北桥成功的 你有没有试过用带灯测试仪判断啊  这样也许你就不需要先加焊显卡了 那样既减小维修风险又减小主板损伤

网友:
不过看到内存过完了,只能做了,有时风险大也是,查不到空焊的问只能试的态度了

网友:
LZ应该讲清楚些,不可能一看到电流就做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本从来不留客户的电池,除非和电池有关的故障现象,

网友:
这个本的电池确实是大,一加电就能到一个多安培的电流,开始我为以短路呢,后来有跳变,才感觉是正常的

网友:
AMD 平台如果上速龙81W的那种, 估计5A可调电源是带不动的

网友:
不过看到内存过完了,只能做了,有时风险大也是,查不到空焊的问只能试的态度了
引用 网友B:

AMD主板本身内存是直通CPU的,和北桥不搭界哦

网友:
此机要换北桥或重新植珠

网友:
今天我正好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有问题的显卡和有问题的北桥一起了。6100也可以用集成显卡。

网友:
我发现凡是英伟达的芯片,像6100 6150。凡是这样插上就通电的,电流看像不过显卡的。一般都是这些芯片虚了,不需要去动显卡的。,不行的话再加焊显卡,个人经验

网友:
我想说一两句心里话,不知道这是否会是灌水,没事多看看同仁们的维修讨论,确实让人受益非浅啊

网友:
我也修过A8T的机 ,返修了2次了都是北桥坏了。换新的桥也就管一个多月,晕死了。

网友:
我发现凡是英伟达的芯片,像6100 6150。凡是这样插上就通电的,电流看像不过显卡的。一般都是这些芯片虚了,不需要去动显卡的。,不行的话再加焊显卡,个人经验
引用 网友C:
对  都这样子的  已经遇到的很多这种情况了

网友:
直接把北橋換掉吧
這顆NVIDIA的北橋是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不知道修改過後的晶片編號
可能換上去也撐不久喔
  请问怎么修改晶片编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