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一体板通病亮几秒就灭?

楼主(2009-10-26):
当你量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地方坏的话该怎么入手啊,  那些关键的地方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没辙了!   这高压条怎么就这么难修啊,  请教高手指点  。 有谁碰到这种问题修好过, 那些基本的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也发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贴子, 我几乎都全换了还是没用啊!!!求助!!!

网友:
在判断高压板坏,不懂电路的话,建议直接更换,以后慢慢学。

网友:
你要确定是那一部分的问题?电源,驱动板,还是高压板,一般可以准备一套好的板子17.19的液晶可以通用只是相位不一样都能点亮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我是说像这种问题怎么修啊?

网友(2009-12-15):
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下手呢,我只会整体改掉,一般高手是怎么弄的啊,详细说说呢

网友:
先找高压ic的资料,想办法去掉保护,然后对比着修 比较方便
有示波器更好了 呵呵

网友:
加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问题,把高压IC 取保护就OK了.....!!!!

网友:
当你量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地方坏的话该怎么入手啊,  那些关键的地方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没辙了!   这高压条怎么就这么难修啊,  请教高手指点  。 有谁碰到这种问题修好过, 那些基本的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 ...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换高压条能亮,那就是高压部分,还是不能就考虑驱动和主电源。
是BENQ的吗?

网友:
这种毛病很复杂,有可能是灯管时间过久要坏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电路元件故障,你可以现用外置灯管试试。来判断。判断是电路在查电路

网友:
用好的的单灯高压板先排除灯管是否坏,一跟一跟试,灯管没问题就是保护电路问题和ON/OFF的二个开关管问题,注意先确定PWM芯片型号,查资料,确定开关是外置或已集成到PWM芯片里.
然后断保护,注意两路保护只能断其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