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引脚芯片怎么焊接啊

楼主(2009-10-26):
我没参加过培训,一些基本功都不会。比如四面引脚芯片的焊接。今天换一个176个引脚的KB3910SF B4芯片,整整一下午没有搞定。对不齐啊,焊完还得一个一个地检查176个引脚是否有虚焊和连锡,还有更快的方法吗?你们是怎么焊的?希望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捷径。  这就要考验自己的焊接技术了

网友:
多找点报废的主板,在上面拆拆IO,在焊上,就这样多焊接,在焊接中间掌握技巧
对于新型主板CPU供电芯片以及笔记本上用的那种4边脚的IC,也是要多练习就能掌握技巧和经验
这个方面谁都帮不了你的  只能靠你自己

网友:
看你的拖焊的水平了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绝径的,多多练习,等到你换IO 在几分钟之内能搞定,你修主板就应该很可以了。

网友:
1,有锡的焊盘须拉平,无锡的焊盘找对称2个点固定(比如对角的2个pin)
2,固定好后,一面一面拉焊
3,多加锡饱满后好拉焊
4,修正是否有锡连或者空焊

网友:
多多练习。经验是摸索出来的

网友:
胆大心细就行!很简单的!

网友:
铬铁头要用刀头或者扁平的,不能用尖头。

网友:
多练习、总结经验、不断提高!!!

网友:
真的只用多练习才行,罗马不还是一天就建成的!

网友:
建议用进口的助焊膏,焊接起来会好很多。

网友:
我的托焊老是要有几个脚连焊,清理起来好费力

网友:
我焊接 也是用刀头 IO现在基本可以 搞定 就是反而 一些场管旁边有塑料件的插座容易烤变形
风枪温度低了 场管不好拆 高了 旁边的塑料件又变形 大家拆场管 一般用多少温度比较恰当呢?

网友:
讲到拖焊 烙铁最好是用尖头焊铁 ,事先把烙铁头尖子人为的弄弯 只要弯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上好锡 芯片拆下来之后 四周涂上焊膏 用热风台吹 芯片脚上的锡在焊膏和本身拉力的作用下会钧匀的附着在焊脚上 做好之后 放到桌面上看看平不平 之后放到主板芯片位置和焊盘对齐 先用焊铁在对角各焊一脚 使其固定 再放上焊膏 再用热风台吹 吹得好的话 烙铁都不要动就吹好了 如果不行 就用前面讲的弯头烙铁拖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我经常是这样焊IO这类的芯片 焊得光滑又好看 洗板之后 就好像没有动过一样

网友:
加强焊功,另外是选择好点的工具,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在取多引脚芯片时,用热风枪吹就可以了,如果焊盘有多余的锡,可以用刀头刮平,再固定好芯片引脚,用风枪吹焊,用镊子压一下,一般这样子就可以了,不用烙铁拖焊的

网友(2009-12-10):
先吧焊板托平。把芯片放上板上对好脚。在芯片上放颗螺丝。在板下放块磁铁。在把芯片对好脚,在去吹。。。保证不会出不整齐。。。《看到被人的。在次谢过》

网友:
引脚过多的我用这种风嘴拆焊,规格有很多种

网友:
需要质量好的焊锡
这样的流动行好

网友:
手工还是要比机器好点。。。。

网友:
19楼——先吧焊板托平。把芯片放上板上对好脚。在芯片上放颗螺丝。在板下放块磁铁。在把芯片对好脚,在去吹。。。保证不会出不整齐。。。
好办法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先练习好拖锡就行,对位先焊2个脚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14):
没得捷径,只能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