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AP40能用1200AP60 和1200P40代吗

楼主(2009-10-26):
飞利薄的液显,明基的电源,保险,431 光耦,开关管,1200AP40,0。22电阻,R603 18K电阻,R613。R617。ZD601  R623,R612,Q602,Q603D606。全部烧毁。全更换,现在的问题是待机,12V 5V 3。3正常。开机,提示灯亮一下就灭,测电压12V3。3被拉低。马上电压又上升正常,在开机又是这样。。很明显的电源带不动负载。手上没有1200AP40只有1200P40和1200AP60,1203P60。全部代换过还是不行。上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修好换了板。这次想修好他,希望知道的朋友解答。

网友:
楼主你应该查查负载有没有问题
重点检查高压板
还开关管的S极对地接了个很小的电阻一般是0。02的开有没有坏  或阻值大了。

网友:
开关管的那个功率电阻是不是换的大点了

网友:
上面说了0。22的电阻换过了,负载没问题,

网友:
把全部的负载都接上试试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把1200AP40的2脚的一个二极管给断开试试,如果断好了,可是二极管或是反馈电压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 40是40KHZ   60是60KHZ  100是100KHZ

网友:
可以 40是40KHZ   60是60KHZ  100是100KHZ    这个看不懂啊,

网友:
好的,看懂了,试试看,

网友:
高手啊,就是2脚的二极管反向阻值减小了,现在是可以开机但花屏不显,用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