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WFPF3秒黑屏

楼主(2009-10-26):
DELL SE198WFPF3秒黑屏,灯管试过了没问题。用通用板也没问题。只是他的是16V的。通用板会吱吱叫。求助一下OZ9937CN如何去保护。谢谢
黑屏

网友:
OZ系列的好像没有办法去除保护的。这种故障用示波器修比较快。对比一下上下灯管的反馈幅度的大小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