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NF4,AM2 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0-26):
一磐正NF4的。上假负载有复位。内存2。9V 核心1。52V PG1。8V 复位1。85V 。 短接复位排针复位电压有跳变。
一上CPU就全板无复位了,不懂怎么修了。
cpu

网友:
那有没有CPU电压呢?AMD的板还有个2。5V的电压。如果没有的话上真U就会没电压,一般在U座上的一个黑色电感那。有时候要上真U才量的出有没有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VDDA。有2。5V

网友:
LZ上真U有没CPU电压啊!要不你可以压下桥看下啊!

网友:
查一下时钟,看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

网友:
桥也压过了,一点用也没有。郁闷

网友:
我好象看到过一个帖子 故障和你的差不多
换电源IC 好的
你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
内存是2.9V ? 有没有打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