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0G硬盘交差链接文件,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9-10-26):
希捷40G硬盘,有交差链接文件,FAT副本不同,用CHKDSK和SCANDISK都检查过,当时提示修复,但后来检查仍是,无论Ghost装还是完全装都不行,完全装无法格化C盘,Ghost装安装文件复制重启后只有光标闪烁,不见滚动条,硬盘变为一个分区。请教高手怎么办?谢谢了
硬盘
文件

网友:
直接分区,在装,不行就低格硬盘。

网友:
不行,师兄,低格,填零全试过,不起作用,填零可消除目录树结构错误

网友:
修复一下分区表试试

网友:
分区表也重建过,用易我分区表医生。都不行,郁闷,我看资料说交差链接文件错误是硬盘最基本的报错。

网友:
刷固件试试
电脑城

网友:
师兄,需要刷固件吗,我看BIOS检测硬盘乱码时才刷固件,现在是硬盘可以用,就只是只可以当从盘,有没有哪些软件可以修复硬盘的哪些故障呢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能否修复硬盘,恢复硬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