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16C 显卡故障

楼主(2009-10-26):
此机的情况是驱动打不上,一打驱动就蓝屏..如果把processor to agp 改成pci to pci可以用,但是在dxdiag的显示选项里看到的direct3d,directdraw,agp纹理就是不可用状态,玩QQ桌球,3DMARK之类的都无法运行.

显卡芯片是ATI MOBILITY 9200的,已拆下重新植珠焊上,还是一样的情况,显卡底下的焊盘检查过没有掉点.这种情况会是显卡本身坏掉还是说北桥有虚焊掉点?有修过此机的前辈请指点一二

网友:
ATI MOBILITY 9200显卡坏了

网友:
SONY这款机器一般是南桥和显卡爱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换的是新显卡,重装系统装好后走完XP之后就蓝屏,报显卡错误,把processor to agp 改成pci to pci可以用。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是为什么。还有一个T40,T30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换的是新显卡,重装系统装好后走完XP之后就蓝屏,报显卡错误,把processor to agp 改成pci to pci可以用。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是为什么。还有一个T40,T30都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换过新显卡还是这样吗?那是不是说明不是显卡本身的事???

网友:
不对吧,把processor to agp 改成pci to pci,连跑3DMARK都没问题的

网友:
不对吧,把processor to agp 改成pci to pci,连跑3DMARK都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后来换过另一个系统盘试过,是可以凑和着用了,在dxdiag里directdraw,direct3d是启用了,就剩下一个AGP纹理是不可用的,QQ桌球什么都能玩了,跑3DMARK03第二个场景过不去,要死机,也不管它了..就这样用着了
还是没整明白是哪里的事..也不敢整了,BGA怕越整越坏就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当时我换的是新显卡,并且T30换了两个新显卡还是一样的。

网友:
笔记本的系统安装比台式机难斥候  要多换几个版本试下

网友:
不是系统的事,我以前有修过一台S16C,那个机子是换了整块主板。我记得在正常安装完系统后processor to agp 是不需要改成pci to pci的(至少我没有特意像现在这台这样一定需要去改,否则就会蓝屏)。。这个只是一种将就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应该还是有故障存在的。。。就是没找到根源所在,如果能解决的话,显卡性能还能更进一步的,AGP纹理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换北桥吧,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挖哈哈哈...收藏了,可以不时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