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系统OP1000

楼主(2009-10-26):
  前些日子帮人装了两台中控科技的OP1000指纹考勤机。装好软件,设定TCP/IP 连接方式。设置好IP。端口为4370
装好后可以正常连接。可以正常用。好了,我就想着把系统做个备份,就用 onkey ghost 11 备好份好问题来了。打开软件点连接。就出现连接失败,怎么连都一样。然后我以为的软件有问题,重新删掉,再装,还是同样问题。打了个电话问中控科技。得到的答案是可能4370端口可以没有启动。因为ping IP能ping通。没办法,因为在别的机装这个软件又可以打开,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了。重装,OK了,再做备份系统。再打开,一样问题。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最后只好再装系统。不做备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教了![/
b]

网友:
   前些日子帮人装了两台中控科技的OP1000指纹考勤机。装好软件,设定TCP/IP 连接方式。设置好IP。端口为4370
装好后可以正常连接。可以正常用。好了,我就想着把系统做个备份,就用 onkey ghost 11 备好份好问题来 ...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  很好   我会一直关注的   我有个问题:你在做GHOST备份的时候,是不是连着设备备份!

网友:
按说做备份是不会影响到系统的啊,你是在本机备份还是网络备份?有意思的问题!

网友:
回二楼,
好像是没有断开就备份了。呵呵,也许是这个问题造成也说不准。
真的不明白。
另还有问题,问了中控那边了,
现在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就是有些人没有录入指纹也可以打上。我就闷了。问了中控说没的录好指纹。上次也出过这个情况,叫我重新录入。好录了。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明白呀。不知道是不是机器坏了。都说中控的做的不错。我看还是一般。我还是觉得指纹不实际。真的。很容易出问题,不明白,我们不是专做考勤的。但是我们老板又叫工厂买了指纹考勤机。还没有搞明白。求教中!

网友(2012-10-29):
等待你的答案今天我做了一个经典的指纹机 连接不上外网的服务器 !!内网的能用!!!!

网友:
哎,比较复杂呀